[运放]
反相比例运放电路

楼主(2014-05-26):
书上说R1是一个平衡电阻,其作用是为了让两个输入端的外接电阻相等,从而保证差分放大电路的偏置电路对称,R1=R2//R3,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反相输入端的外接电阻是R2//R3呢?这是如何得出的呢?

网友A:
看不到图哎

网友B:
令两个输入偏置电流(电流源)一致,再采用电路分析即得。

注意,模型的某些“理想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哎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令两个输入偏置电流(电流源)一致,再采用电路分析即得。

注意,模型的某些“理想特性”。

还是不明白啊!能否再说的仔细一点咧!!!!

网友C:
这个仔细认真去看模电书中运放的内部结构吧,很难说清楚滴

网友D:
楼主你需要了解运放第一级差分结构(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的区别),运放虚短虚断的条件(这道题不能看做虚断,因为差分要求两输入端反向)。然后就可以列方程两偏执电流相同计算了,输出和输入在运放反相输入端的作用相互抵消,最后就可以得出节论。这道题好狠说清楚,只是没有人真正计算过就在那里乱说。

网友E:
对称性、一致性、平衡性是差动放大电路的根本,差动放大电路+电流源是构成运放前级,抑制零飘的根本

网友F:
3楼=0,现在的学生个个浮躁的很,你还弄得神秘兮兮地
楼主都资深技术员了,还跟小孩子似地:书上说---,好像书上只有这一句话?
大多时,偏置并不流过R2,取R1=R3,如图

有时候In也要走R2,此时往往就是R1=R2//R3了
也有很多时候,不能也不必太计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楼=0,现在的学生个个浮躁的很,你还弄得神秘兮兮地
楼主都资深技术员了,还跟小孩子似地:书上说---,好 ...

3楼=0”??? 零分???

大多时,偏置并不流过R2,取R1=R3

原来这位是这样学滴???老师还给滴是100分???

尼玛什么老师啊!

网友B:
给点说明:

假设运放只有偏置电流而不考虑失调电压,且其他特性理想。设Ibp和Ibn分别表示正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且令其相等Ibp=Ibn=Ib。

将运放电路接成:正输入端对地串联R1,负输入端对地串联R2,反馈电阻R3。

一)考虑正输入端偏置电流对输出的影响

    Uop = (R1(R2+R3)/R2)Ib

二)考虑负输入端偏置电流对输出的影响

    Uon = - R3 Ib

三)利用叠加原理

    Uo = Uop + Uon = ((R1(R2+R3) - R2 R3)/R2) Ib

四)若要求偏置电流对输出影响为零,即Uo=0,则有如下关系

    R1(R2+R3) - R2 R3 = 0

    R1 = R2||R3

网友B:
注意,这里有“模型”,有模型的“理想”特性。所以三楼给出了这么一句
注意,模型的某些“理想特性”。

再补充说明一下:

“理想”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么个狭义说法,它是在理论抽象中对某些东西所进行的“理想化”处理。就算是二极管的指数模型,或是三极管的大信号模型,其都是建立在某种理想化的前提下的,而由此才可能得到所谓的理论表述。

网友G(点评):
扯,哪个师傅教的你这些?无师自通?

网友B:
Lgz2006  尼玛,3楼等于没说

学《模拟电路》前,《电路》总该学过吧。

《电路》中,没有电流源?
《电路》中,没有叠加原理?
《电路》中,没有理想运放模型?

尼玛没学过《电路》,学个毛《模拟电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楼=0,现在的学生个个浮躁的很,你还弄得神秘兮兮地
楼主都资深技术员了,还跟小孩子似地:书上说---,好 ...

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少跟他掐了吧,他嘴上不饶人,但由于精明过人,你稍微点一下,他心里就"饶人"了,于是下次在相同知识点地方,偷偷摸摸在采用别人的说法了,此贴就是实例。
所以少掐可以防止泄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少跟他掐了吧,他嘴上不饶人,但由于精明过人,你稍微点一下,他心里就"饶人"了,于是 ...

这是我另一个帖的答复:
教科书没错,那是模型。模型不是实际的器件,甚至模型本身根据不同使用要求还有多种选择

建议不要臆测,更不要任意自由发挥....

补引
https://bbs.21ic.com/icview-738124-1-2.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少跟他掐了吧,他嘴上不饶人,但由于精明过人,你稍微点一下,他心里就"饶人"了,于是 ...

:P
不过呢,95挺看重你,求你合作呢,怎么不理不睬哦

网友G:
不过呢,由这3个帖子--本贴,我发的失调几点说明,网友发的问为什么与R1无关的帖子--可以明显看到思想转变过程,不断修正自己知识系统的过程--开始大谈运放需要理想特性,A要是无穷大->A是有限值->不考虑A--用95的话说:迷途知返,我乐见其成。阿弥陀佛!

网友G:
昨晚在技术交流板块的beta恒定的帖子,我为什么说好了,好了不争了?原因是预测到他要圆谎,必然要对"理想"一词,做重新定义。果不出其然,本贴13楼开始重新定义了,并把常规定义说成是"狭义"的。
他用的字典,跟我们大伙用的,不一样,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你说你怎么跟他争?

网友F:
管你开环大不大,R2等效交流源内阻,海燕哥哥P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和那“元”还特班配,那臆测的本事基本可以说是一个老师教出来滴。

我在此发帖(或答复),从 ...

跟A的大小,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我在关于晕放失调几点说明一贴中,已做严格推到。
根据偏执电流定义,直接可得:R1=R2//R3,根本不需要弄这一堆东西忽悠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昨晚在技术交流板块的beta恒定的帖子,我为什么说好了,好了不争了?原因是预测到他要圆谎,必然要对"理想" ...

你以为,“理想”就是指“理想运放”、“理想二极管”....? 是不是还要加个“理想**”啊?

我前面那段“红字”没有看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理想”就是指“理想运放”、“理想二极管”....? 是不是还要加个“理想**”啊?

我前面那段“ ...

20楼已经反驳过你这个观点。

理想究竟何意,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否则每个人都随意定义新名词,交流混乱,甚至无法交流。

整个地球人都知道,当说某运放是理想的,含义是它4个参数是∞,3个是0.此乃学界,业界共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0楼已经反驳过你这个观点。

理想究竟何意,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否则每个人都随意定义新名词,交流混乱 ...

非常简单,“理想”就是模型中的某些理想特性,而这些并不存在于实际的器件中。也就是说,书本中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并不能严格等同,最多只是个“近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跟A的大小,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我在关于晕放失调几点说明一贴中,已做严格推到。
根据偏执电流定义,直 ...

既然又提到那个“失调”帖子,请对那里首帖内容给出严格证明(我在那里就已经提出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728952-1-1.html

网友H:
根据12楼的描述,画出下面的电路图,但是太高深了,麻烦12楼再解析一下   Uop = (R1(R2+R3)/R2)Ib
    Uon = - R3 Ib是如何得到的  谢谢了

网友B:
最后再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

先给个引
补充一点:

那个令输出为零的所谓“测量方法”看似很神奇,居然可以不考虑运放的开环增益。其实毫不奇怪,请看:

    Uo = A Upn

令Uo为零,尼玛A只要是非零,Upn必为零。就那么简单滴一个数学,神奇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734514-1-1.html

如果运放的输出是零,理论上可以“忽略”其开环增益(只要是非零)。“数学”上没有任何神奇的。但是,运放通常是没有“地”的(模型中的驱动地只是个假设)。有趣的是,关于此曾经有个想给运放输出“零偏置”的帖子,其就源于对运放“地”的遐想。既然没有“地”,何来输出为“零”呢?其实就隐藏在了运放开环增益非常大(理想为无穷大)之中了。

所以,如果有人说一个运放的开环增益可以不考虑,只要两种情况:1)为无穷大假设;2)则是忽悠!

半开窍,半不开窍!
半开窍,半不开窍!

网友B:
xukun977  半开窍,半不开窍!

废话少说,给出那个帖的证明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728952-1-1.html

那里与此没什么任何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废话少说,给出那个帖的证明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728952-1-1.html

1.找个裁判。
2.换个坛坛继续扯,因为这儿大约一半都是学生,新手,还有不少并非从事模拟电路设计行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扯,感觉是瞎子点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找个裁判。
2.换个坛坛继续扯,因为这儿大约一半都是学生,新手,还有不少并非从事模拟电路设计行业的 ...

咱为人公平,自荐裁判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找个裁判。
2.换个坛坛继续扯,因为这儿大约一半都是学生,新手,还有不少并非从事模拟电路设计行业的 ...

根本不用找“裁判”,这个问题太一般且基础。你只要根据那个“失调”首帖的内容,给出你自己的证明即可。如果你怕各位看官看不明白,可以把证明过程写得尽量详细点,前提尽量明确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找“裁判”,这个问题太一般且基础。你只要根据那个“失调”首帖的内容,给出你自己的证明即可。 ...

没有裁判,这个论坛上谁能玩过你???当然了,除了***之外。

例如在同僚版,我说可口可乐属于食品,你都要反对,可见,争论与问题简单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怕的是嘴硬。(可以查阅相关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咱为人公平,自荐裁判

本坛网友也可以,关键是敢说真话,不能拍马屁。
实际上,根本无需推到,只要弄清楚这么个问题:为什么要把等效失调放在输入端,而非输出端?弄在输出端多好啊,表达式有了,直接可以判断该如何优化精度设计问题了,不更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没有裁判,这个论坛上谁能玩过你???当然了,除了***之外。

例如在同僚版,我说可口可乐属于食品 ...

难道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没有点自信?

此外,你也太小看这里的看官了。

非常简单,前提明确逻辑清晰即可。来吧!别像个娘们似的,扭扭捏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没有点自信?

此外,你也太小看这里的看官了。

有裁判,奉陪;没裁判,闪人。

还"前提明确"呢,对学界,业界公认的东西,都要肆意曲解,歪解,像这样玩,如何前提明确?本贴中的理想二字,已经被你蹂躏的不成样子了。

预热起见,你给网友解释解释,你发明的新词"裸单反馈环",是什么意思?俺问了一圈人,都说未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裁判,奉陪;没裁判,闪人。

还"前提明确"呢,对学界,业界公认的东西,都要肆意曲解,歪解,像这样玩, ...

那头,

缩掉了....

信不信由你,

反正

我是信了。

谢谢大家!

撤!

网友I:
这不是模电书上的东西吗

网友F:
选个JB偏执电阻,又是理想又是模型,最后一个撤字

网友J:
运放输入两端
“虚短”“虚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根据12楼的描述,画出下面的电路图,但是太高深了,麻烦12楼再解析一下   Uop = (R1(R2+R3)/R2)Ib
    Uon =  ...

他是数学老师,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到他手就变得神鬼 莫测。这样写,是不是看的舒服?

Vo=IB1R3-IB2R1(1+R3/R2)

对于绝大多数OP,IB1/IB2是相同量级的,而且温漂跟 踪能力较好,所以,要想最小化偏执电流对Vo的影响, 只需令IB1和IB2的系数相同即可,据此可得 R3=R1(1+R3/R2),即R1=R2×R3/(R2+R3),且有: Vo=(IB1-IB2)R3,即Vo=Ios×R3 上式中,Ios为运放输入失调电流,它通常远小于偏执电 流。可惜的是有时无法选择R1=R2//R3,所以上面第一 个式子最有一般性,可用它来估算偏执电流影响的致命 性。

怎么样,俺这样说,是不是比某人的假设IB1=IB2---这 觉不可能的情形,更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