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shape与shape的间距多大合适?

楼主(2014-05-26):
本人菜鸟,刚刚画板。

这次遇到的是双面板,在表层有敷铜(如上图),看生产厂家的的线与线最下间距是6mil,请问我的这儿表层的shape与shape的间距应该设多大合适?两个网络之间电压不大,为5v。 另外shape与焊盘之间间距应该多大合适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常规设计8mil

网友B:
尽量大一点,20mil。。。

网友C:
铺铜与铺铜 走线 焊盘 过孔间距推荐20mil 这个相对于走线宽度10mil
当然如果你的走线5mil 节省空间 建议设置8-10mil
当然也要考虑高低压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设计8mil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大一点,20mil。。。

谢谢了,我设置的是20mil 保险起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铜与铺铜 走线 焊盘 过孔间距推荐20mil 这个相对于走线宽度10mil
当然如果你的走线5mil 节省空间 建议设 ...

多谢大神不吝赐教,你说的高低压之间距离是爬电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