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网线传输视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4-05-26):
(无正文)

网友A:
要使用平衡式传输,线路很长时则必须独立或者调制到高频载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平衡式传输,线路很长时则必须独立或者调制到高频载波上。

我目前是摄像机视频输出用隔离变压器转换后产生一个模拟差分,在接受端用差分转单端电路,用的是150M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摄像机视频输出用隔离变压器转换后产生一个模拟差分,在接受端用差分转单端电路,用的是150M网线 ...

可以加强驱动试试,如果有双端器IC最好,但即使如此,如果线路过长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强驱动试试,如果有双端器IC最好,但即使如此,如果线路过长也是不行的。 ...

按照差分原理,没有共模电压,通道间是不会有干扰。目前测试出来是视频通道之间的干扰,产生了移动的竖彩条,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该如何消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差分原理,没有共模电压,通道间是不会有干扰。目前测试出来是视频通道之间的干扰,产生了移动的竖彩 ...

你说的只是理想情况,现实中因分布参数的存在,线路不可能绝对对称,也就是说差模电压一定存在,只是大小而已。增强驱动虽然也会加大耦合,但提高信噪比可能会有所改善,如扔不能满足要求,则只能更换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