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急求

楼主(2014-05-26):
用MSP430单片机实现数字带通滤波器,包括AD和DA模块,用proteus软件仿真,真的很急,求大婶们指导,给一些可以参考的程序。

楼主:
对于单片机几乎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都要交毕设了,还没有做出仿真结果啊,希望给出完整的程序。

网友A:
不是说你,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来找毕业设计,坛子里的人绝对不会帮你的,虽然毕业设计也就是那么回事,但是像你这种都快毕业答辩了还来找毕业设计的人,说句话:留校再来一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来找毕业设计,坛子里的人绝对不会帮你的,虽然毕业设计也就是那么回事,但是像 ...

。。。。还能不能再治疗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不能再治疗一下啊

呵呵,确实应该治疗一下,在学校治疗比来社会上治疗的代价要小很多,你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确实应该治疗一下,在学校治疗比来社会上治疗的代价要小很多,你说是不是~!!! ...

。。。。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
#include <msp430f249.h>
#include <stdio.h>
int h[40]={0,1,-2,1,-12,-30,79,66,-172,-52,145,2,176,-61,-800,398,1465,-1000,-1793,1587,
           1587,-1793,-1000,1465,398,-800,-61,176,2,145,-52,-172,66,79,-30,-12,1,-2,1,0}; //  *10000
int yn=0,input_sample,output_sample;
int dly[4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ADC12IE=0x01;         //使能中断
  P6SEL |=0x01;           //I/O口设置为AD功能
  P4DIR=0xff;
  ADC12CTL0=ADC12ON+REFON+REF2_5V;      //ADC12工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SHP;                         //使用采样定时器,采用ADC12OSC时钟源
  ADC12MCTL0=SREF_1;
  //for(i=0;i<0x3600;i++) {}             //延时等待参考电压建立
  ADC12CTL0|=ENC;                      //允许转换
  while(1)
  {
    ADC12CTL0 |=ADC12SC;    //启动转换
    while((ADC12IFG&BIT0)==0);    //  等待转换结束
    input_sample=ADC12MEM0;
    int j;                  //滤波算法处理
    dly[0]=input_sample;
    yn=0;
    for(j=0;j<40;j++)
      yn+=(h[j]*dly[j]);
    for (j=39;j>0;j--)
      dly[j]=dly[j-1];
    output_sample=yn/10000;     //滤波结果
    P4OUT = output_sample;                //外接的DAC0832

  }
}
我再proteus中仿真出来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
#include
#include

AD是用的MSP430自带的ADC模块,DA是使用的DAC0832,仿真出来不对,程序哪里不对啊,大神,指导一下吧。

楼主:
现在改成了下面的这个程序了,优点正弦波的样子了,但是还是差好多。
#include <msp430f249.h>
#include <stdio.h>
int h[]={0,8,-11,7,-82,-199,518,430,-1127,-338,952,13,1156,-401,-5245,2611,9603,-6554,-11750,
        10401,10401,-11750,-6554,9603,2611,-5245,-401,1156,13,952,-338,-1127,430,518,-199,-82,7,-11,8,0};
long yn=0,input_sample,output_sample;
long dly[4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ADC12IE=0x01;         //使能中断
  P6SEL |=0x01;           //I/O口设置为AD功能
  P4DIR=0xff;
  ADC12CTL0=ADC12ON+REFON+SHT0_0;      //ADC12工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SHP+ADC12SSEL_1;                        //使用采样定时器,采用ADC12OSC时钟源

  ADC12MCTL0=SREF_5;
  //for(i=0;i<0x3600;i++) {}             //延时等待参考电压建立
  ADC12CTL0|=ENC;                      //允许转换

  while(1)
  {
     ADC12CTL0 |=ADC12SC;    //启动转换
    while((ADC12IFG&BIT0)==0);    //  等待转换结束
    input_sample=ADC12MEM0;
    int j;                  //滤波算法处理
    dly[0]=input_sample;

    yn=0;
    for(j=0;j<40;j++)
      yn+=(h[j]*dly[j]);
    for (j=39;j>0;j--)
      dly[j]=dly[j-1];
    output_sample=yn;     //滤波结果
    P4OUT=(output_sample>>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