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2C怎么驱动24C02?

楼主(2014-05-26):
大神帮帮忙啊?看下这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是I2c对24C02的读写程序?

网友A:
官方有专门针对EEPROM的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呢?

上传上去来的,帮忙看下?大神

网友B:
奇怪,上次怎么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上次怎么没看到。

我也是今天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没能正常上传上去的:)

网友C:
i2c_init(void) 中应该加Twi() 设置成主机模式。因为控制24C02,avr一直做主机。

网友D(2014-08-09):
可以模拟IIC接口来访问24CXX

网友E:
TWCR= 0x04;使能TWI,在你的程序初始化时没有使能T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