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反相比例电路中的“反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6):
反向放大器,输出极性与输入相反。
输入1~5V,反相比例放大后,只有增益|a|=1时,有输出-1~-5V。

网友B:
Vo=-a*Vi,其中负号代表相位翻转180°的意思对吗?
意思是对的,可不知道哪儿别扭,反转?倒相?反相?这几个词儿常用
那输出电压的极性和输入电压的极性一样吗?
第一句的意思又不要了还是忘了还是不懂“极性”与“相位”关系“
就是说输入信号为1-5V,通过反相比例输出电压会不会变成(-5)- (-1) V?
会变成***的,只要a=1

网友C:
反向即倒了180度,利用正玄波输入可以很好解释和描述,随着输入增加输出反而是递减的,输入1-5V.放大倍数a=1,输出就是-1 ---   -5V。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放大倍数A=2、输出就是-2------    -10了。

网友D:
模相同,极性相反

网友E:
用示波器看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F:
Vo=-a*Vi到底表示输入信号幅度乘以(-1)或信号相位延时(或超前)180度?如果输入并不是周期信号而是真正的随机变化小信号。
猜测乘以(-1)是正确的与信号延时无关。因为放大器并不能预测未来。但概念模糊。恳请高人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