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比值表

楼主(2014-05-26):
    在设计放大电路的时候,常需要根据两个电阻的比值确定具体的阻值。例如一个放大8倍的运放同相放大器中,两个电阻的比值应该是7:1,但常见规格里又没有7.0K的阻值,这时候就需要用常见的电阻值凑出7:1的比值,如91K和13K。显然这两个阻值不是那么容易想到的。因此就做了个E24规格比值表,以方便以后凑数计算。
    贴上表格以后发现表格太大,不让发。因此就把WPS表格加为附件,同时把计算的Matlab程序也贴上。最后是表格的一小部分。
% E24规格比值的Matlab程序
a=[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a=[a./10;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b = fliplr(a');
for m=1:length(b)-1
    for n=length(b)-m:-1:1
        ratio(n,m) = b(m) / a(n);
    end
end
91.000
82.000
75.000
68.000
62.000
56.000
1.1
82.727
74.545
68.182
61.818
56.364
50.909
1.2
75.833
68.333
62.500
56.667
51.667
46.667
1.3
70.000
63.077
57.692
52.308
47.692
43.077
1.5
60.667
54.667
50.000
45.333
41.333
37.333
1.6
56.875
51.250
46.875
42.500
38.750
35.000
1.8
50.556
45.556
41.667
37.778
34.444
31.111
45.500
41.000
37.500
34.000
31.000
28.000
2.2
41.364
37.273
34.091
30.909
28.182
25.455
2.4
37.917
34.167
31.250
28.333
25.833
23.333
2.7
33.704
30.370
27.778
25.185
22.963
20.741
30.333
27.333
25.000
22.667
20.667
18.667
3.3
27.576
24.848
22.727
20.606
18.788
16.970
3.6
25.278
22.778
20.833
18.889
17.222
15.556
3.9
23.333
21.026
19.231
17.436
15.897
14.359
4.3
21.163
19.070
17.442
15.814
14.419
13.023
4.7
19.362
17.447
15.957
14.468
13.191
11.915
5.1
17.843
16.078
14.706
13.333
12.157
10.980
5.6
16.250
14.643
13.393
12.143
11.071
10.000
6.2
14.677
13.226
12.097
10.968
10.000
9.032
6.8
13.382
12.059
11.029
10.000
9.118
8.235
7.5
12.133
10.933
10.000
9.067
8.267
7.467
8.2
11.098
10.000
9.146
8.293
7.561
6.829
9.1
10.000
9.011
8.242
7.473
6.813
6.154
9.100
8.200
7.500
6.800
6.200
5.600
8.273
7.455
6.818
6.182
5.636
5.091
7.583
6.833
6.250
5.667
5.167
4.667
7.000
6.308
5.769
5.231
4.769
4.308
6.067
5.467
5.000
4.533
4.133
3.733
5.688
5.125
4.688
4.250
3.875
3.500
5.056
4.556
4.167
3.778
3.444
3.111
4.550
4.100
3.750
3.400
3.100
2.800
4.136
3.727
3.409
3.091
2.818
2.545
3.792
3.417
3.125
2.833
2.583
2.333
3.370
3.037
2.778
2.519
2.296
2.074
3.033
2.733
2.500
2.267
2.067
1.867
2.758
2.485
2.273
2.061
1.879
1.697
2.528
2.278
2.083
1.889
1.722
1.556
2.333
2.103
1.923
1.744
1.590
1.436
2.116
1.907
1.744
1.581
1.442
1.302
1.936
1.745
1.596
1.447
1.319
1.191
1.784
1.608
1.471
1.333
1.216
1.098
1.625
1.464
1.339
1.214
1.107
1.468
1.323
1.210
1.097
1.338
1.206
1.103
1.213
1.093
1.110

网友A:
我最常用的方法:
(r1 + r2) / r3 取得需要的比值。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元件都是理想的吗?——没有误差?运放是理想的?

我也弱弱的问一句:你吃饭还要别人给你喂到嘴里来吗?

网友C:
我比较懒 :L一般用 手机上的app小软件算 ,从E6~到E192都有,并联串联型可选
不过楼主这种自己动手的diy精神,的确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元件都是理想的吗?——没有误差?运放是理想的?

呵呵,当然有误差,所以小数点后只留3位。个人经验感觉,计算的时候精确一点儿,在实际挑选的时候余地就会大一点儿。我习惯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全部用精确值,等到模块设计的最后阶段,再把所有的误差一起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当然有误差,所以小数点后只留3位。个人经验感觉,计算的时候精确一点儿,在实际挑选的时候余地就会 ...

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可嘉,但是我认为考虑到实际元件的精度,一般能做到1%已经不错了,所以只要保留3位有效数字精度已经足够。并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些修正。
例如:要将10kHz的信号放大30倍,假如选用的运放GBW为3MHz,那么在10kHz时该运放的实际开环增益就只有300倍。如果电阻的比例系数为30:1的话,那实际的放大倍数是27.3倍(并非是想象的30倍!),而是应该调整为33:1,这时候的闭环增益才是29.7左右。
我想说的是过高精度的计算结果是没有必要的。真正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实际调试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可嘉,但是我认为考虑到实际元件的精度,一般能做到1%已经不错了,所以只要保留3位有 ...

嗯,有道理!如果不是做精密电路,请忽视最后两位。

网友D:
谢谢分享,确实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