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

楼主(2014-05-26):
电路电压是怎么调节的。

网友A:
改变电位器滑动端到输出两端电阻,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的分压比。

网友B:
去看TL431的芯片资料和模电书的线性稳压电源这一章~
TL431的输出电压近似等于输出电压

网友C:
小同学,你叫大大怎么说呢

网友D:
这是电源稳压电路,通过调节滑动电阻,改变负反馈的值,从而达到稳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同学,你叫大大怎么说呢

说下工作原理吧

先看书,个别不解之处再给你讲(大大不是教书的不会全面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下工作原理吧

没办法详细说。
TL431里面,有一个运算放大器,一个基准电压源,一支三极管,符号却很简单,仅仅是好像稳压管旁边出来一个控制端。
不把TL431工作搞清楚,整个电路工作无法叙述清楚。

如果是简单地说,只能说TL431是“力求”控制端R(图中横着出来的那端)与A端(图中下面的那端)之间电压为2.5V,若大于2.5V,则K端(图中TL431与三极管联接那端)电流增加。
其余,应该你自己分析。

网友E:
会不会振荡?

网友F:
这个那来的振荡啊,典型的串联型稳压电源,原来黑白电视的电源就是这个,电子书的话也介绍了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振荡?

正常情况下,不会。

网友G:
整流-滤波-稳压
直流电压通过划变进行调节

网友H:
电位器在最下端输出27.5v 最上端2.5v

网友I:
应该是一个达林顿结构做调整管的稳压器,感觉这个还不能叫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