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远离

楼主(2014-05-26):
如图,问下:
1、原理图中的运放属于运放微分电路吗?好像不是啊,R1=1.5M,很大,输入一个很短的脉冲信号,输出什么信号,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2、电阻R2=3.3K起什么作用???
麻烦高手分析下,谢谢

楼主:
有高手帮忙解答下吗?坐等好回复.....

网友A:
R2限流。暂时分析出来这些。

楼主:
R2是限流,那R1、C1呢,是把这个电路当作微分电路吗?Vout=-RC(dV/dt)

网友A:
等高手回答。顶一下。

网友B:
要看输入是什么信号。。。。。
如果很小的交流信号,那么可以认为R2是反馈电阻,放大倍数 R1/R2。。。。。。。

楼主:
是很小的交流信号,但是作为反馈电阻,你不觉得参数设置不合理吗?1.5M/3.3K,放大倍数明显不合理,而且如果是反馈电阻,R2应该放在C1后面??

网友C:
微分电路的改良版,可参见模电书。电阻R2是电流作用,防止输出饱和。正向输入端等于增加个偏置电压。

网友D:
感觉C1 和 R2 接反了

网友E:
R2是限流,rc是微分电路,改善频率特性

网友F:
这个电路是个微分器,高频增益大、低频增益小,或者说对快速变化的信号敏感,对直流和慢速信号无响应或不敏感。
由于运放内部有补偿电容,因此这个放大器有2个储能元件,是一个二阶系统,有对共轭复极点,因此系统响应不太好,对阶跃信号响应为衰减振荡。
那个串联的3.3k,起阻尼作用,或降低增益,可以让衰减振荡尽快的衰减下去,否则本来R1就很大,频率一高增益太高了。
通俗的说,运放那部分等效为一个电感,与R2、C1形成一个串联LCR回路,对阶跃信号形成衰减振荡,没有R的话就是LC了,Q值就很高。

猜测这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因为放大器很少只有微分,一般还会有比例,即比例微分。只有微分的,直流信号也不能闭环,整个系统很难稳定。

网友G:
楼主干嘛不自己动手算一下呢。同相端电压3/5VCC.  即V5=V6=3/5VCC.在利用虚短续断(VIN-V6)/(R2+jWC1)=(V6-VOUT)/R1.在算出输出和其他参数的关系,在吧你的脉冲放进去看输出是什么,另外可能用S变化计算会方便一些。更能看出他的零点和极点的位置,以及扶贫特性。说到底还是看书有用些。

网友H:
VP端有直流偏置,按交流放大器理解!

网友I:
大家回复好快啊,我就去吃了个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