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解答

楼主(2014-05-26):
如图:这个原理图有效吗?当RB6口为0时,DATA端是什么电平信号?当RB6为1时,DATA端又是什么信号?
我怎么感觉这个原理图是错误的,A端口应该是连接到三极管C级,起反向作用,两个二极管是限制电压的,把输出电压限制在-0.7和12.7V之间,我这个理解对吗?
求高手解答.....

电路确定

电路确定

楼主:
啥意思,是和我一样的理解还是说我的理解是错的??

网友A:
A点在C处,应该是模拟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B:
我想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A点和C点是连在一起的,要不然这电路没啥作用;
假设A和C点是连一起的,此电路起电平转换作用,二极管如所说是保护的;

网友C:
其实后端同样很奇怪。一般来看,AC连在一起的电压也就是近似12V或者0V,如果后级输入阻抗比较大,总的来说2极管的用处有限。
PS:不连接AC。这电路没有用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是错的,我的理解是对的,结掉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是错的,我的理解是对的,结掉把..

:D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