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比例加法电路

楼主(2014-05-26):
如下这个电路有点不明白!

这是一个反相比例加法电路,现要求Uout,我个人算的是I4+I3=I2也就是
2/10k+1/10=3/10  ==>即Uout=1V,可经过仿真发现Uout=2V.
通过分析原因是我将I2的方向搞反了,正确应该是从左向右!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I2电流的方向是从左向右而不是从右向左咧,我认为从右向左的原因是由于虚短后A点电位为0V,高于-3V,所以电流方向应该是从右向左啊(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可为什么不是咧??求解!!!

网友A:
20k,哪去了?
这错误,太无语

这是否可以证明,画一张清晰的图是何等重要?!

网友B:
楼主既然是加法,怎么电路要乘的功能?

网友C:
R3 是20K!!!,不是10K,你再算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 是20K!!!,不是10K,你再算遍

哦,是我写错了!我就是用的20K算的,不是用的10K算的,是我写错了!

网友D:
你们说要个仿真有何用啊,丝毫也不能帮你理解认知,只能让你的思维退化或混乱
就不能好好列个方程啊
[2V/10k]+[-3V/10k]=-Uo/20k
看,需要仿真吗,赶快扔掉它

网友E:
输出本来就是2V.你的问题没说清楚。最近发现提问的人也不会吧问题好好描述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