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市电转24V300W直流电源方案

楼主(2014-05-26):
我要控制一个24V300W的电机  首先1.我想知道220V交流电转24V直流电比较便宜的解决方案  2.电流应该为12.5A  电源应该选多大的 20A的够用不? 有现成的方案吗   有现成的电源买也可以

网友A:
20A的开关电源市面上有的是.

网友B:
标准电压输出都有成品,,,淘宝成堆。。。

网友C:
300W的电源可以贵点,也可以14V模块+电容的方式,市面上很多的啊

网友D:
恩,要选20A左右的,总要留点余量;
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开关电源要选带过载和短路保护的;
你买好点的开关电源,做下试验就知道了;
我们有试过,那2根导线,讲开关电源的输出短接,最多触点有打火,不会坏的

网友E:
买个变压器应该是挺便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