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怎么恒流的?不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6):
电容都当成断开,电感都当成短路,就简单了。

网友B:
简单点看;
就是虚短,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R3的2端的恒定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电压恒定了,流过R3的电流也就恒定,负载电流接近等于流过R3的电流;
阻容做相位补偿,让恒流源稳定的;
电感防止恒流源冲击的(利用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看;
就是虚短,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R3的2端的恒定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电压恒定了,流 ...

你好,,请问MC1403的作用是什么,滑动变阻器R8在调节什么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MC1403的作用是什么,滑动变阻器R8在调节什么呢?多谢了!

貌似图中电流的方向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看;
就是虚短,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R3的2端的恒定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电压恒定了,流 ...

同问,MC1403和R8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MC1403和R8有什么用?

那2个器件具体作用不是很清楚;
一般恒流源电路这样既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2个器件具体作用不是很清楚;
一般恒流源电路这样既可:

R1,R2,R3,R4的作用就是分压Ui?使得同相输入端得到想要的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1,R2,R3,R4的作用就是分压Ui?使得同相输入端得到想要的电压吗?

是的,看实际需求,是不是要加

网友D:
电流的方向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