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关于SJA1000的自测试模式!!

楼主(2014-05-26):
请教大家
我的板子上电后在复位模式下配置成扩展模式,然后去读SR寄存器(状态寄存器)就读回0x3C,这应该是不对的状态
我配置成basic模式就读到了0x0C,感觉这个应该是正确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我只配置了一个寄存器啊
另外,自测试模式下如何知道自测试结果正确??发数缓冲区和收数缓冲区的地址是相同的16-28
我怎么可以知道读到的是没有发出去的还是收回来的???
多谢!!

网友A(2014-08-20):
接受缓冲寄存器和发送缓冲寄存器怎么会是公用的,是分开的

网友B(2014-11-18):
自测模式的数据发送请求与正常模式下的数据发送请求命令不一样,自测模式的数据发送请求为x"10"或者x"12",正常模式下的数据发送请求为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