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_FW_F4_V1.1.0内的例程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4-05-26):
感谢版主,终于下载到了STM32Cube_FW_F4_V1.1.0。解压后,发现有很多例程,测试后发现很多例程不能正常工作。比如:STM32Cube_FW_F4_V1.1.0\Projects\STM324xG_EVAL\Applications\USB_Host\CDC_Standalone\MDK-ARM\Project.uvproj,这是个CDC 的STM324XG上的HOST例程。编译下载运行,发现在初始化阶段就跑到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里面了。

有哪位同学有这个板子,能否也测试下?我担心的是,例程如果还有别的问题,我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楼主:
版主、香主,还有广大同学,帮忙看看呀

网友A:
STM324xG_EVAL
这块板子我没有啊.
我昨天刚下的最新的这个版本库.还没跑过呢

楼主:
啊?
版主都没有ST的评估板?ST的服务也太不到位了!我本来想,版主会有大把大把的ST评估板呢。

网友B:
评估板貌似几k一块吧,大把大把的~用iar的project试试呗~

网友A: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中断问题这么问还真难回答啊.

换iar试试.我用429的跑了一下usb的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