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 设计大赛】H桥PCB设计

楼主(2014-05-26):
H桥驱动电路
下面图中所示为一个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电路得名于“H桥驱动电路”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4个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中的横杠(下图都只是示意图,而不是完整的电路图,用三极管做了示意图,也没有板桥驱动)。
如图所示,H桥式电机驱动电路包括4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

    要使电机运转,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导通。例如,当Q1管和Q4管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Q1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Q4回到电源负极。按图中电流箭头所示,该流向的电流将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当三极管Q1和Q4导通时,电流将从左至右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按特定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指示为顺时针方向)。

下所示为另一对三极管Q2和Q3导通的情况,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当三极管Q2和Q3导通时,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沿另一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表示为逆时针方向)。

了解了基本的原理图,下图是是基于easyPCB在线工具设计的H桥驱动器:
设计链接:http://easypcb.21ic.com/pcb-client/open/project/1250

注:本来是要设计DSP5509原理图的,结果发现没有封装需要自己画,真的没时间啊,
只能先用此工程来熟悉一下环境啦。
总体来说在线工具使用还是挺方便的,当然在公司采用双显示器+原理图和PCB一一对应,
和这里是没法比的,一个是单击,一个是在线,我们不能将两个放到一起来对比在线的不足;
在线也有他的优势,随时可以打开修改完善,不需要安装庞大的软件等。

楼主:
关于H桥上的4个MOSFET的选用,在VS为24V的情况下可以选用IRFP450、IRFP460等元件,但最好使用75NF75,因为它的性价比价高,是75V 80A级别的,承受能力更强些。
J3接口是用来送入PWM波,为了更好的控制并防止上下桥臂同时导通,并且方便控制,可以在H桥前面加入逻辑控制,如下图所示。
说明:(1D1HD1L为左桥臂的上下控制信号,D2HD2L为右桥臂的上下控制信号。
     2Brake为高电平时表示刹车,D1H,D1L,D2H,D2L全为高电平。
     3Dir表示方向信号,即Dir为高电平正转,则Dir为低电平反转,但前提是Brake为低电平。
     4PWM1PWM2表示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通过占空比来控制电机转速。
     5)驱动优点:在刹车的时候通过PWM1短路电机,这样在由正、反转变换时不会出现抖动。
上面逻辑电路的真值表如下所示:
Brake

Dir

PWM1

PWM2

D1H

  D2H

  D1L

D2L

PWM1

PWM2

PWM1

PWM2

刹车

PWM1

PWM2

PWM1

正转

PWM1

PWM2

PWM2

反转

注:J4入口用于送入电荷泵产生的信号,用于浮动导通上桥臂。
下面是我简单的布局和布线,时间紧,布局布线都很随便,望见谅!
使用过程中发现Backspace可以撤销走线,Esc可以实现撤销。

楼主:
感谢楼上给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