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重定向使用Printf

楼主(2014-05-27):
printf 函数实在是太好用了,怎么利用串口重定向使用Printf 函数呢?

1、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dio.h”

2、51 中串口重定向:只需要在初始化完串口后,添加TI=1;

3、STM32 中的使用: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修改一下选中Use MicroLIB   Target——Code Generation——选中Use MicroLIB

4、arm9 中的重定向:以S3C2416为例子,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void Uart_Printf(char *fmt,...)
{
        __va_list ap;
        char string[1024];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va_end(ap);

        Uart_0_SendString(string); //default send from uart0

}

网友A:
啥意思??
有问题还是分享经验啊

网友B:
51怎么使用Printf 举个例子

楼主: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 = 1;
}
然后就可以用printf 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有问题还是分享经验啊

分享分享

网友C:
STM32用printf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很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