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情,6N137用12V供电

楼主(2014-05-27):
看到别人设计的一个电路,6N137的8脚和4脚之间加12V电压。查仙童的数据手册,最大7V,12V居然可以?

网友A:
是否眼花了呢,截图帮你看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我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了过6N137的8-4脚电压,电压13V左右。用一个线性变压器降压,然后桥式整流后供电

楼主:
难道6N137有15V电压规格的?不然就是设计不合理,超限使用了

楼主:
实际产品能够工作

网友A:
闭着眼测的,4脚接什么?

楼主:
是一台样机,即使拍照也看不太清楚,我仔细看过几遍,并用万用表量过线路,绝对不会错的!

楼主:
不是闭着眼测的,是睁大眼测的。第1,4,7悬空,8脚接12V,5脚接地,第2和3脚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闭着眼测的,是睁大眼测的。第1,4,7悬空,8脚接12V,5脚接地,第2和3脚接控制 ...

还不如闭眼想一想
明知4脚空,还测什么“6N137的8-4脚电压”?
是用脑子,眼见不为实!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不是“6N137的8-4脚电压”,是“6N137的8-5脚电压”

网友A:
幸亏睁大眼睛
截个图吧,以你的造诣,不能轻言“设计不合理”
我就更不敢说这话了

楼主:
但8-5脚加12V电压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8-5脚加12V电压该如何解释呢

如果是6N136,8、5间可以加到30V,正规的6N137确实是只能到7V。如果上电12V工作正常,会不会是用6N136做的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6N136,8、5间可以加到30V,正规的6N137确实是只能到7V。如果上电12V工作正常,会不会是用6N136做 ...

目前来看,这种解释是比较合理。

网友D:
哥哥  你先确定你万用表 有电没得哈!!万用表没电测量值就会大很多,换个表吧!!!别人怎么可能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E:
楼上精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这种解释是比较合理。

这个解释最不合理,难道设计者一开始就知道买到的137是136翻新的?

网友G:
买几片原装的上去试试,也许就烧了;
超出厂家的技术参数,质量是没法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哥  你先确定你万用表 有电没得哈!!万用表没电测量值就会大很多,换个表吧!!!别人怎么可能不按套路 ...

万用表是准的,我校对过。并且变压器铭牌上写着输出14V,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解释最不合理,难道设计者一开始就知道买到的137是136翻新的?

如果不是这种可能,就是超限使用元件了-----但这种可能几乎没有。我也想过是否厂家故意给抄板者设置陷阱,但磨掉印字不是更好,况且这套板子的另外一个MCU芯片就是磨掉字的。所以最大可能就是仙---童的仿冒货,然后耐压做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