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么画带箭头的斜线

楼主(2014-05-27):
想问下各路大神怎么画带箭头的斜线~
因为自带库里没有要求的IGBT,所以只能自己画一个。
可是那个带箭头的斜线怎么画~~
求各位大神仔细指点一下~~
跪谢!!

楼主:
跪求帮助!!!

网友A:
先画条斜线,再添加个箭头(箭头用多边形画)就妥了。

网友B:
我都是人工画的。。

网友C:
一笔一笔的来。

网友D:
自己动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