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AP升级时Jump_to_App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05-27):
CPU:STM32F107

我在做IAP升级时,读取U盘中的.bin文件,然后写入flash,但是在跳转时总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死循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支招啊!
   我把应用程序APP用Jlink烧入芯片,然后再用我的boot跳转,可以跳转过去。

网友A:
你升级完触发一次复位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是不是?
没做过类似操作.考虑一些升级时的特殊配置,是不是需要恢复

网友B:
用你的boot烧写完后  读出来   对比一下文件
另外,要保证你的烧写的是bin文件,编译时编译器rom起始地址,跳转地址是存放代码的地址+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boot烧写完后  读出来   对比一下文件
另外,要保证你的烧写的是bin文件,编译时编译器rom起始地址, ...

helongdm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烧进去的是bin文件,这个没错!但是烧进flash里面有没有出错就没有验证?
  我的那些跳转地址都改好了,APP是0x08010000开始,boot跳转时是0x08010000+4.我把我的APP用Jlink烧进板子之后,再用我的boot跳转成功。但是一旦让boot实现读取U盘,写flash之后,再跳就进HardFalt_Handler里面了。

追问:怎么将flash中的文件读出来对比!有没有读flash的接口函数

网友C:
主要是U盘中断引起的。必须重启,不启动U盘的中断,或者关闭原来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U盘中断引起的。必须重启,不启动U盘的中断,或者关闭原来的中断。 ...

MOn51,你是说等写falsh完成之后,关闭所有中断是吗?

网友D:
跳转app要注意三个设置
1:pc指针,
2:堆栈指针,
3: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转app要注意三个设置
1:pc指针,
2:堆栈指针,

第2条堆栈指针是指什么?其他两条我都注意,保证没错

楼主:
终于解决了,从flash把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一对比,原来是flash没有写成功!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网友E(2014-10-28):
楼主,能把你的stm的iap读u盘升级的boot程序发给我借鉴下吗?我也在做这个,遇到不能从boot程序跳到app程序,像你一样进入硬件死循环了。拜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从flash把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一对比,原来是flash没有写成功!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能帮忙解答吗,我也是想你当初一样的着急,希望多多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你的stm的iap读u盘升级的boot程序发给我借鉴下吗?我也在做这个,遇到不能从boot程序跳到app程序 ...

你好,你的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程序停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程序停止了

解决不了

网友G(2015-03-11):
如果是基于原子的代码:有这么一个问题:
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32 secpos;           //扇区地址
        u16 secoff;           //扇区内偏移地址(16位字计算)
        u16 secremain; //扇区内剩余地址(16位字计算)
        u16 i;
        u32 offaddr;   //去掉0X08000000后的地址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return;//非法地址
        FLASH_Unlock();                                                //解锁
        offaddr=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                //实际偏移地址.
        secpos=offaddr/STM_SECTOR_SIZE;                        //扇区地址  0~127 for STM32F103RBT6
        secoff=(offaddr%STM_SECTOR_SIZE)/2;                //在扇区内的偏移(2个字节为基本单位.)
        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ToWrite;//不大于该扇区范围
        while(1)
        {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TMFLASH_BUF[secoff+i]!=0XFF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FLASH_ErasePage(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复制
                        {
                                STM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TMFLASH_Write_NoCheck(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写入整个扇区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pBuffe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ToWrite-=secremain;        //字节(16位)数递减
                        if(NumToWrite>(STM_SECTOR_SIZE/2))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ToWrite;//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FLASH_Lock();//上锁
}
错误在于: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改为:WriteAddr+=secremain*2;即可
我的问题就是flash写入错误,发现竟然是这里错了,改正就好了!

网友H(2015-07-15):
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但是我写入flash是没有问题的啊。。。也跳转进hardfault。。。什么原因呢

网友I(2016-01-15):
我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找了我的原因(自然就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的问题是:用Jlink烧写APP到0x08004000,然后用自己的Bootloader可以跳转并正常执行,后来我模拟在Bootloader里开辟一块空间存储APP,用FlashAPI烧写进去却不能跳转APP,出现Hardfault!用文本比较工具比较Jlink烧写进去的文件和自己FlashAPI烧写进去再读回的文件,竟然是一样的,烧写进去的APP没有错,那就奇怪了。而且APP还分情况,小的APP,比如我试验了一个55k的HEX,没有问题,但300k的HEX,就出现上述情况。看了本帖之后获得启发,楼主烧写的地址是0x08010000,而我的是0x08004000。那么我的Bootloader程序在开辟一块存储空间后存储大的APP时,Bootloader本身的bin为80k,远远超出了0x08004000这块给Bootloader的16k空间,问题就出现这里,也就是说,Bootloader在用FlashAPI烧写APP时把自己的尾巴冲掉了!解决办法自然是给Bootloader留出更多空间,我改为0x08020000,问题解决了!

网友J(2016-06-22):
连续写flash进入hardfault的问题(比如第二个或某个word写入时进入hardfault),也可以尝试下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后验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