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线性驱动器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4-05-27):
各位老师好,我在用自己设计的线性驱动器驱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时,初始化产生90°电角度没有问题。开环调试时,各相通入正弦电压,按理每相电流波形应该也是正弦,或者接近正弦,可是我的电机结果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出现特别奇快的波形,现附上波形,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A:
有点象锯齿波了, 会不会是
电压的三相对称性的问题?
也可能是电机的各相平衡度问题, 特别在轻载时, 这种现象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锯齿波了, 会不会是
电压的三相对称性的问题?
也可能是电机的各相平衡度问题, 特别在轻载时, 这种现 ...

您好,三相电压幅值完全相同,相位严格相差120°;电机的各相平衡度具体指什么的平衡?图上的电流波形是我用手握着转轴时的波形,可能是我力气还不够大。
实验时所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绕组星形连接,除三根相线外,有一根地线,我是把地线接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