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绝缘电阻

楼主(2014-05-27):
能较细致的讲讲电源绝缘电阻怎么测吗????打过耐压有必要测绝缘电阻吗???

网友A:
有否必要非你我可定
你能大体讲讲什么叫”电源绝缘电阻“吗?只听说过“电源等效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否必要非你我可定
你能大体讲讲什么叫”电源绝缘电阻“吗?只听说过“电源等效内阻” ...

怎么测试绝缘电阻

网友A:
楼主,我还是不知道“电源绝缘电阻”
第二,文件都明确要求你去测绝缘电阻了,你还问什么?这里还有比国际电工委员会更权威的?

网友B:
有专门绝缘电阻的测试设备的,不贵的。

网友C:
一边接被测物体,比如机箱的外壳,一边接地线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耐压交流  绝缘直流
耐压电流  绝缘电阻
绝缘功率小 耐压功率大
先打绝缘  再打耐压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耐压交流  绝缘直流

不明白   解释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解释下

大师体
就是
这么
让人难
懂。

绝缘电阻使用直流高压一般500    1000测试 被测体的内部带电部分与外壳间的等效电阻。
AC耐压测试使用交流高压,一般1500   2000 2500等测 被测体的内部带电部分与外壳间的击穿电流
以上测试均可认为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测试,测试被测体在异常/超规格电压下的绝缘特性以评估其安全性能。
耐压测试内部变压器一般为200W  或者500W,绝缘测试一般为1W左右,所以耐压测试破坏能力强一些,所以测试一般先做绝缘测试,如果不合格则认为不合格不必再做耐压测试。
两者都合格被测体合格。
建议你看看安规测试方面的一些教程。

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楼主:
安规的东西看起来很吃力,有时一句话看几遍都不清楚在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可以打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