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卡定制求助

楼主(2014-05-27):
项目要用到DM6437的板卡,考虑到工时及可靠性问题,想向相关的公司进行DSP板卡的定制,希望各位推荐一些能提供相关定制服务的DSP公司,谢谢

网友A:
提个需求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需求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因为这个项目需要的帧数比较高,所以只能使用数字相机,而现在市场上的数字相机一般都是CameraLink等标准接口,但使用这些相机的话,在DSP板卡上就需要添加相关的芯片,必然导致尺寸增大。我看到DM6437技术手册上写到视频处理子系统(VPSS)可以直接与CMOS成像器件相连,这句话怎么理解,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相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因为这个项目需要的帧数比较高,所以只能使用数字相机,而现在市场上的数字 ...

具体怎么连就不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