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GPIO FT 5V容忍请教

楼主(2014-05-27):
最近在做PWM输出,一直是3.3v输出,驱动器也用的好好的,换了个低细分的驱动,不工作,才发现驱动细分输入的脉冲和方向都需要5V的,以前可能是驱动细分兼容性好,没注意。

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输出PWM的是PB0,没有FT标记,能直接OD+上拉吗? 还是的改其他带FT标记的端口输出?

网友A:
改成漏极开路输出加上拉电阻测试下;

楼主:
这个端口没有5V容忍,直接可以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端口没有5V容忍,直接可以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吗?

:D
不用怕,要敢于尝试;
我以前用增强型的51都这么干的;

假如还是驱动不了,把步进驱动拆了,输入电路改下:lol

楼主:
呵呵,拆驱动就算了。本来也只是想偷个懒的。算了。PB0换成PB8吧。TIM3改成TIM4。PB8支持FT的。接5v上拉感觉保险一点。

再次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B:
如果做产品,还是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子把;做实验就随便玩玩怎么都行

楼主:
做产品的话,如果不计较成本,3.3输出,加个244或者245是不是也能解决问题?

楼主:
可以了。74LVC244AD,正常驱动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