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600W直流无刷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4-05-27):
(无正文)

楼主:
额,电机为何发热这么厉害。。。大家帮下忙啊,用水滴上去立马挥发。。。

网友A:
温度升高到100多度, 肯定有问题了, 永磁体退磁的危险很大.
我怀疑是要不过载运行了(功率标大了),  或者是不合适的工作点(比如转矩太大, 转速太低).
增加散热措施, 降低功率, 如果工作点不合理, 那就考虑增加减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升高到100多度, 肯定有问题了, 永磁体退磁的危险很大.
我怀疑是要不过载运行了(功率标大了),  或者是不 ...

谢谢版主回答,驱动板是刚做好在测试。。。今天用别人的驱动板,一样的电机测试,温度也是升高到100多度。所以感觉是电机的问题了。
用自己的驱动板测试,电机额定转速时3000R/MIN ,运行转速是 2000R/MIN左右,驱动板功率输出是450W左右。电机额定功率是600W的。测试是用直流无刷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一个600W的发电机。。。

网友B:
只要线路不出问题,这个一般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2014-10-20):
楼主确定最终问题原因了吗?我也在做电机控制 欢迎交流

网友D:
  看样子还是先提升主动散热能力,   450W  10A左右的电流

网友E(2014-12-04):
一般电机80度以内都算正常。如果超过就算不正常了。电机磁钢也受不了。

网友F(2015-07-06):
正常,此时效率在70以上了,如果温度没继续升高就可以接受。我曾经把电机烧到170度,不过马上就没运行了,温度降下来还没坏。带霍尔的话内部霍尔在120度以内都没问题。无感无刷应该更结实,绕组没烧坏没退磁都没问题

网友G:
楼主能否详细提供你所测试工况时的电压值及电流值,以及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