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次方的电流如何测量?fA电流的下一个单位量级aA(10^-

楼主(2014-05-27):
-18次方的电流如何测量?fA电流的下一个单位量级aA(10^-18),有做过的没?带宽1KHz,能分辨出1aA

网友A:
吉时利做过,参考这里,“数电子”:
http://www.keithley.com/data?asset=50390
不过要1kHz带宽就难了,不知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时利做过,参考这里,“数电子”:
http://www.keithley.com/data?asset=50390
不过要1kHz带宽就难了,不 ...

医疗生化分析上用的,测量荧光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时利做过,参考这里,“数电子”:
http://www.keithley.com/data?asset=50390
不过要1kHz带宽就难了,不 ...

供电这玩意必须得用电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这玩意必须得用电池了?

最好用电池了,再加上屏蔽,避免干扰。
普通I/V法测微电流,反馈电阻用到1T的话,在1Hz的带宽下噪声就达到-15次方了。
要想分辨到-18次方,要100T超高阻,才能有不到1mHz这么点带宽。
下图来自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电池了,再加上屏蔽,避免干扰。
普通I/V法测微电流,反馈电阻用到1T的话,在1Hz的带宽下噪声就达 ...

这个量级得测量,电子学方面得知识要用的占比比较小了,更多是材料方面的难关了

网友B:
能做到15次方就不错了。18不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医疗生化分析上用的,测量荧光微电流

荧光?如果原始信号是光,那可以考虑用光电倍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荧光?如果原始信号是光,那可以考虑用光电倍增管。

这倒是个办法,我了解下这个光电倍增管,张老有没有相关这方面的应用资料?

网友C:
光子计数器 楼主可以看看滨松官网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729026-1-1.html
光电倍增管我发过一些,你看看

网友E:
大概每秒多少个电子通过?

网友F:
为什么不放大这个电流呢!
10^-18,估计很难设计的,能测到也不一定能保证精度啊 !

同ls疑问,10^-18每秒大概多少个电子通过啊???

网友A:
电子电荷1.6E-19库仑,因此1E-18的电流为每秒1E-18/1.6E-19个电子,即大约每秒6个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电荷1.6E-19库仑,因此1E-18的电流为每秒1E-18/1.6E-19个电子,即大约每秒6个电子 ...

是的,基本算是要数电子了,带宽1K这个就更不要说了,理论上都算不出这个带宽来。

网友E:
用电子计数器后平均吧。

网友G:
mark,好厉害的感觉。10^-18.。。。。。数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729026-1-1.html
光电倍增管我发过一些,你看看

好,谢谢游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