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L库中关于寄存器和其对应的映射地址的声明

楼主(2014-05-27):
这是对IODATA寄存器的宏定义,是芯片上IODATA映射的地址。
本人纳闷的就是后面为什么加个u,如果u代表无符号的话,这么写不符合语法呀,求解释。

PS:还有一个问题,为何C2000系列没有csl库 而C5000以上有csl库。是因为C5000以上的DSP寄存器比较多么?

网友A:
嗯,这个小问题是需要多注意的了

网友B:
u就是unsigned,表示是无符号,也就是表示无符号的16进制数。
为了告知编译器,以避免编译器弄错。

类似的用法;

float        RadStep = 0.1963495408494f;

long double a = 12.34L; /* correctly initializes to double precision */
long double b = 56.78; /* converts single precision value to double precision */

网友B:
C2000寄存器复杂多   即使封装了CSL库  使用条件也很多   用起来非常麻烦
C5000可以实现CSL的封装和简单应用    重点就放到算法上了
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配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就是unsigned,表示是无符号,也就是表示无符号的16进制数。
为了告知编译器,以避免编译器弄错。

恩 谢谢版主 我在c语言书上找到了 原来是符合c语法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版主 我在c语言书上找到了 原来是符合c语法的呀~~

CCS下应该没有特殊的语法   都是符合C标准的
建议你总结一下   发一个贴   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下应该没有特殊的语法   都是符合C标准的
建议你总结一下   发一个贴   先谢谢啦 ...

好的版主 我也想回报论坛呢,不过总结啥呀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