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网对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有要求吗,要求范围多少?

楼主(2014-05-27):
RT。
百度没找到答案,麻烦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A:
有管理指标要求
设备更有规范要求

网友B: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国家便用价格手段对设备的功率因素进行制约,叫做力率电价法,但仅限于工业用户。

网友C:
对家用、商用无约束,仅对工业方面有要求,但不是强制要求功率因素必须在什么范围内,而是通过电价调节,即所谓的“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不过随着家用电器的负荷越来越重,特别是大量空调的使用,现在已有不小的呼声要求实行工业式的区别计量。

网友D:
0.9,0.92各地有不同的执行标准。低于该值,按照差值算百分比,乘上基准电费。

网友D:
就是电费,不是基准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