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个单片机需要用2个串口,选用哪款芯片??

楼主(2014-05-27):
在一个单片机中,gsm模块通信还有zigbee模块都需要用串口与单片机通信,stc11系列的芯片能行吗?

网友A:
中颖的sh88F54有2个串口,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颖的sh88F54有2个串口,你试试。

stc12的也有2串口,我手上有stc11的,p3口有串口,p1口也有串口,但不是独立的,只有一个sbuf

网友B:
除了单片机自带的串口外设,不是还有模拟串口吗,比如SPI串口,就可以用普通IO口模拟。

网友C:
考虑一下STC15系列的

网友D:
有考虑用义隆的单片机吗?威力电子科技是义隆最大的授权代理商,全新原装,质优价美,有需要联系:159 1949 9057 何工

网友E:
可以考虑下现代ABOV的

网友F:
芯片带2路uart接口就OK了哦

网友G:
可以考虑我们上海芯旺微的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EM78P507N这款,SPI跟UART两个串口,附件为规格书,有需要请联系:Q 2734 13747

网友F: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wMTc2fGU0NjU4NDc5fDE3NjI5NjA2OTB8MHw%3D集成2个串口的芯片,现代的很多哦。比STC11系列价格要好。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比STC的便宜

网友I:
伟诠的芯片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J:
跟我联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STC  最新的是STC15F2K60S2,两个独立串口,内置高精密的时钟,单价不超过5元。您所用的是STC11系列,可以分 ...

不会超过5元。。。。。:L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真的啊  还会有假?

五元好贵啊

网友L:
可以看下STC15F2K60S2,有独立的2个串口,内置高精密的时钟,时钟5-35M可选,价格只有3到4元,您所用的是STC11系列,可以分时复用为2个串口,如果flash小,管脚少,可以考虑下STC15W404AS系列,最小容量价格只有1.6

网友M:
国产的芯片还真不少~!

网友N:
STC11双串口,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搞要注意,11系列并非真正双串口,只是可以通过内部开关切换串口到不同的管脚,不能同时工作的。当然,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网友O:
你的这个应用肯定是需要用到两个串口的,一个用来跟GSM模块通信,一个用来跟电脑通信,跟GMS模块通信主要是发送AT指令,跟电脑通信是用来配置一些基本的信息的,而且程序空间也要大一些,如果用到GPRS通信的话,还要做TCPIP协议进去

网友G(2014-06-28):
都说自己好,单片机怎么才算好呢?

网友I: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P:
华邦的W77E58也是两个串口,可能价格贵。

网友Q(2014-07-31):
stm32 默默大

网友:
新唐M0.2*UART

网友R:
中颖的2串口的便宜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O:
你的这个应用肯定是需要用到两个串口的,一个用来跟GSM模块通信,一个用来跟电脑通信,跟GMS模块通信主要是 ...

如果用到GPRS通信的话,还要做TCPIP协议进去.=》不需要的gprs模块带tcpip协议了,你只需要at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