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can通信中怎样用多个邮箱进行接收不同的消息?

楼主(2014-05-27):
调试can 通信,用邮箱0发送消息,用多个邮箱接收消息,比如用16,17邮箱,邮箱标识符分别为
   ECanbMboxes.MBOX16.MSGID.all = 0x9555AAA0;
   ECanbMboxes.MBOX17.MSGID.all = 0x9555AAA1;
中断接收消息,当上位机发送不同的标识符,就用不同的邮箱接收,然后用邮箱0进行发送,返回上位机接收邮箱的数据,怎么实现中断程序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只要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邮箱地址匹配就可以正常收发,一个多个都一样。配置开通CAN接收中断就可以了,在中断程序中处理接收的数据并发送数据。

楼主: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邮箱地址肯定是匹配的,两个邮箱用同一个中断,
进入中断后,需要判断是接收邮箱16,还是邮箱17,还是发送邮箱中断,判断后可以对接收到的数据处理,然后发送返回数据,这些都可以实现,但是,仅仅第一次可以,实现上位机发送数据,然后下位机接收,返回数据到上位机,以后再次发送,就接收不到数据??
想让它发送数据,然后就可以接收到数据。。。。。。。。。。。。。。,单独对一个j接收邮箱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清中断标志了没有?

网友C:
CAN问题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邮箱地址肯定是匹配的,两个邮箱用同一个中断,
进入中断后,需要判断是接收邮箱16,还是 ...

你可以先用查询方式接收发送,如果查询方式都不对,那可能就是你CAN收发的基本语句有问题;如果查询方式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中断的问题。

网友D:
你一步一步的来,首先发送数据,在看你的寄存器中数据是不是发送正确,当发送一切正常后,在调试接收,当接收和发送都没有问题就说明你的CAN的配置是没有问题了,然后再调试多次的发送和接收

楼主:
哪位好心人,用过的话,给个中断处理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