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如何将F103芯片的PA15脚配置成PWM输出模式

楼主(2014-05-27):
项目使用无源蜂鸣器,不知道怎么样配置这个PA15PIN
参考了别的TIM-PWM例程,就是实现不了.
目前就是采用翻转pin加delay完成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A15不支持PWM输出

定时器2复用功能重映像 复用功能 TIM2_REMAP[1:0] =00 (没有重映像) TIM2_REMAP[1:0] =01 (部分重映像) TIM2_REMAP[1:0] =10 (部分重映像)(1) TIM2_REMAP[1:0] =11 (完全重映像)(1) TIM2_CH1_ETR(2) PA0 PA15 PA0 PA15 TIM2_CH2 PA1 PB3 PA1 PB3 TIM2_CH3 PA2 PB10 TIM2_CH4 PA3 PB11 1. 重映像不
这不是支持吗?怎么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15不支持PWM输出

版主,再帮忙看看,这个说的TIM2的4个通道可以生成PWM,PA15不是可以复用为TIM2_CH1吗?

楼主:
哦,刚看到ETR字样,那只能做PWM输入了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驱动一个4KHz的蜂鸣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刚看到ETR字样,那只能做PWM输入了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驱动一个4KHz的蜂鸣器? ...

这个引脚不支持PWM输出
你用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不支持PWM输出
你用定时器吧

好,谢谢版主

网友B(2014-09-25):
可以支持啊,我都用过了,只不过在初始化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会出现880us 左右的高电平, 设置成推挽输出前,让它输出低电平也搞不定 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支持啊,我都用过了,只不过在初始化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会出现880us 左右的高电平, 设置成推挽输出前 ...

版主说不支持 输出。

网友B: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你要注意

网友D(2018-11-08):
别纠结了 改用别的引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