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4-05-27):
DSP程序全速运行后跑到: .def _DSP28x_usDelay
       .sect "ramfuncs"

        .global  __DSP28x_usDelay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BF     _DSP28x_usDelay,GEQ    ;; Loop if ACC >= 0
        LRETR
停留在SUB ACC,#1,一直在循环这句。

网友A:
__DSP28x_usDelay
在哪调用的,上下文呢?

楼主:
void Init_Adc(Uint16 AdcClk,Uint16 AcqTime,Uint16 SampleSum)
{

        EALLOW;                                                     //允许写保护区
    PieVectTable.ADCINT = &Adc_ISR;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 使能PIE INT1.6 = ADCINT中断

        AdcRegs.ADCTRL1.all = 0x0;                         //复位ADC模块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AdcClk;        //ADC时钟分频  CLK=HSPCLK/AdcClk
        AdcRegs.ADCTRL1.bit.CPS=1;              //预分频,F=CLK/2
        AdcRegs.ADCTRL1.bit.ACQ_PS=AcqTime;                //ADC转换周期

        // ADC_SAMPLING_MODE == SEQUENTIAL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0x1;           //级联模式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 0;     //0:顺序采样模式,1:连续采样模式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
//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x1;
//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0x2;
/*  AdcRegs.ADCCHSELSEQ1.all=0x3210;    //转换顺序,0-1-2-3-4-5-6-7-8-9-a-b-c-d-e-f
    AdcRegs.ADCCHSELSEQ2.all=0x9854;
    AdcRegs.ADCCHSELSEQ3.all=0=0xba76;
    AdcRegs.ADCCHSELSEQ4.all=0xfedc;*/

   //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 = 0;  // disable EVASOC to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1;                //Enable continuous Run

        AdcRegs.ADCREFSEL.all=0;       //设置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开Adc时钟
        ADC_cal();

//        AdcRegs.ADCTRL3.all = 0x00E0;

//    DSP28x_usDelay(ADC_usDELAY);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 = 0x3;        // Power up bandgap/reference circuitry
//        AdcRegs.ADCTRL3.bit.EXTREF;                     //??????????????
        DSP28x_usDelay(ADC_usDELAY);            //ADC上电复位前延时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 = 1;                // 复位ADC
        DSP28x_usDelay(ADC_usDELAY);            // ADC复位后延时

    EDIS;                                                                   //禁止写保护区

    StartAdc();
}
在此调用的,求解决,辛苦了。

网友A:
ADC_usDELAY值是多少?

网友B:
不知道  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