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捕获脉宽

楼主(2014-05-27):
协议:逻辑1是用0.5~51us的低电平表示,逻辑0是由86us~145us的低电平表示,我要怎么用单片机采集高低电平呢?

网友A:
边缘捕获加上电平判断就好了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普通51单片机捕获一个两个脉冲还好,如果一系列脉冲那就辛苦了,再说0.5us这个也捕获不了,甚至几个us的也捕获不了,精度之类也不够

网友C:
象STC的51,PCA捕捉,也要有几个us才好(至少3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