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或者3G模块的远程唤醒实现

楼主(2014-05-27):
请教下大家 如果模块休眠了 远程唤醒的一般方法是?
现模块支持:语音,短信,数据(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指串口数据还是指什么)唤醒
但是大家都知道IOS官方是不支持后台拨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 这种情况下IOS手机改如何唤醒模块呢?

网友A:
都是串口数据!!!每个模快有AT指令,如果他休眠了,直接给他发一个AT指令唤醒!!!

网友A:
哦  你说的这个是远程唤醒!!短信 语音不说了吧,数据唤醒就是模块接收到数据了 就唤醒,应该是远程发数据,这个不是串口数据,是网络数据!!串口数据唤醒,是单片机给模块发AT指令!!!

楼主:
模块休眠了 网络连接不是断开了吗?这个网络数据都收不到,不能唤醒吧?

楼主:
是不是需要用到短信网关呢?请问大家一般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B:
模块休眠,并不意味着模块的RF通道都关闭了,短信、电话呼入可以唤醒。

楼主:
没错,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采用手机APP来唤醒模块的话,如果只能用短信或电话就不方便了(IOS不能让台发短信,或电话),这样的话就需要用租用短信网关。所以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其它的唤醒方案。因为保持网络连接的时候模块耗电还是比较厉害的(大概18mA),不知道有咩有耗电比较小的模块(休眠时候3mA以内都没有问题,关键是需要保持网络连接时,电流比较低就好)。

网友B:
我做了n年的手机,手机待机时,GSM待机的平均电流才2-3mA,哪来的18mA。
手机OS本来就是间歇起来一下,26MHz也是间歇来一下的。
你没有按键,没有操作,没有运行任务,本来就是待机状态。

楼主:
哦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现在的3G模块
    待机模式(短信、电话可唤醒):约2-3 mA
    保持3G网络的TCP连接时(不发送数据,只保持TCP长连接,30分钟发一次心跳):约18mA
我的目标:想了解是否有TCP保持连接时的电流消耗比较低的模块,GPRS或3G都成。
不知道gx_huang所说的“手机待机时,GSM待机的平均电流才2-3mA” 是不是也是指保持TCP网络在线的电流呢?

网友B:
GSM模块,保持GPRS长连接,或者发心跳信号时启动连接,功耗差别很小。
3G模块,就不清楚了。

楼主:
哦 这样啊,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2G手机 开GPRS和不开GPRS待机时间差不多。因为3G手机的话 如果开了流量开关,即便没有后台程序跑,待机时间也比不开流量开关短得多

网友C(2016-04-22):
有人物联网的GPRS模块 GM3等 都可以通过短信 AT指令等唤醒 3G模块语音 短信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响应速度很快的

网友D(2018-05-21):
请问楼主实现远程唤醒了吗?我在做一个课题,也要实现低功耗。我是在PC上写一个上位机,不知道stm和GPRS进入休眠后,如何是实现GPRS的远程唤醒。

网友E(2019-05-14):
合方圆的G8100可以支持TCP远程来唤醒模块,不发送数据,只保持TCP长连接,发送心跳包,时间自由设定,在此状态下,处于待机状态,功耗超低!

网友F:
顶一下,多讨论讨论,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SM模块,保持GPRS长连接,或者发心跳信号时启动连接,功耗差别很小。
3G模块,就不清楚了。 ...

像这种通讯协议需要加心跳包的吧  防止掉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块休眠了 网络连接不是断开了吗?这个网络数据都收不到,不能唤醒吧?

心跳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