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 电流采样用什么芯片呢?

楼主(2014-05-27):
一个产品上有+-50A的电流,可能会还要大一些。不想使用采样电阻的方式。因为采样电阻需要的很小,这样精度就难以控制。大一些的整体功耗就上去了。

这个传感器是需要能放在PCB板上的,有一定精度要求5%左右吧

网友A:
开合式 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合式 电流互感器

这个传感器是需要能放在PCB板上的,有一定精度要求5%左右吧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互感器就行

网友C:
需要用高精度小电阻

网友D:
精度可以校正啊;

网友E:
用Allegro电流传感器,ACS750。

网友F:
交流的可以用互感器,直流的用电阻,大电流下有专用的电阻,你拆开看看数字万用表20A档的采样电阻就该明白了。

网友G:
高精度取样电阻,按你的电流大小,应该用几个毫欧姆,淘宝有卖,不过你要计算好电阻的功率,假设电阻为1毫欧,那么取样电阻功率为1.25W,但实际中考虑电阻发热,电阻功率要取3倍以上。除了取样电阻,还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相对而言更方便。

网友H:
用霍尔传感器的吧,交流直流两用,隔离,精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霍尔传感器的吧,交流直流两用,隔离,精度好

能给个型号么?

网友I:
霍尔传感器.ACS750.     9楼和12楼说的,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霍尔传感器的吧,交流直流两用,隔离,精度好

霍尔听说0点不准是么

网友H: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我用的挺好,+-150A,分辨率0.01A,单极性测量,0点很稳定,正负反复测量0点误差0.1A。我有一个归0按钮。

网友H:
我用的ACS759。

网友K:
舍得花钱的话就用闭环式的霍尔传感器,霍尼韦尔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