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求助

楼主(2014-05-27):
(无正文)

网友A:
LZ新建PCB文件了吗?

网友B:
如果PCB文件已经新建了;
那一般是库方面的错误;

网友C:
要先建pcb文件,在把原理图和pcb文件都添加进来,注意每个都必须保存下,且在同一根目录下,如果原件封装也都有的话,没理由导不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