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 DMA2 ADC3 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14-05-27):
代码如下。

代码如下。
/******************************************************************************
* Function Name: ADC_DMA_Config
* Description: DMA配置
* Input:
* Output:
* Return:
******************************************************************************/
void ADC_DMA_Config3(void)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5);
     //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_ADC3);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DR); //外设首地址ADC1_BASE+0x4C ADC1_CDRADC3_4->CDR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_NO3;  //自己定义的存储区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BufferSize = ADCOUTNBUFFLENGTH;//数据大小12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地址自动增加地址禁止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动增加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大小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大小,同上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_ADC3.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        DMA_DoubleBufferModeConfig(DMA2_Stream0,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_NO2, DMA_Memory_1);
//        DMA_DoubleBufferModeCmd(DMA2_Stream0, EN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_ADC3);
                DMA_Cmd(DMA2_Channel5, ENABLE);      //使能DMA2_Stream0??

//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
void ADC_Config3(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34, ENABLE);
    //添加一步初始化
            ADC_DeInit(ADC3);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ADC_CommonStruct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3,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
  DelayUS(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3,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3);

//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6;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5;
    ADC_CommonInit(ADC3,&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3,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6,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4,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5, 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16, 6,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_Config3();
    ADC_DMAConfig(ADC3,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DMA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1's DMA interface        */

       /* Enable ADC2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4, ENABLE);

    ADC_Cmd(ADC3, ENABLE);             /* Enable ADC1                        */

//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4));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3, ADC_FLAG_RDY));
        ADC_StartConversion(ADC3);/*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ADC_StopConversion(ADC4);

}
结果数据只能拿到6个,我的ADCDMABUFF大小是12
数据时6个0xDBE6之类的数据,长度和数据都不对,ADC3->DR寄存器数据测试是对的。就是传到DMA的ADC_ConvertedValue_NO3数组不对了。调试了很久,时钟也是打开了,网上F303的资料太少,不知道错误出在哪里。芯片是STM32F303VC。看看论坛中的高手能否相助,或者提供点思路。
这个代码,带入到ADC2 ,ADC4中,测试,全是对的。唯独在ADC3这个上出问题。ADC3寄存器数据读取出来是对的。DMA过来就出问题了。

网友A:
试下这个例程看看

楼主:
感谢版主回帖,惭愧,原来是是自己DMA数据长度那里定义错了。害的找了好多次,一直以为ADC定义出错了,DMA那么几句一定不会错,结果实在没办法了,去检查了下,是DMA那边初始化错了。惭愧惭愧,都是不仔细惹的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帖,惭愧,原来是是自己DMA数据长度那里定义错了。害的找了好多次,一直以为ADC定义出错了,DMA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