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编译完u-boot.bin的产生路径

楼主(2014-05-27):
请教一下:
根据文档Linux_User's_Guide :
上述所提及的./ltib 编译完成后,会在  rootfs/boot中产生 uImage文件,还有 U-boot.bin文件。
而在ubuntu@ubuntu:~/ltib/410/ltib/rpm/BUILD/u-boot-2009.08$ 同样有u-boot.bin,这与上述rootfs/boot中的u-boot.bin有何区别?

问题2. 烧录在开发板上的u-boot.bin是用哪一个?而另一个又何时有用到?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rootfs/boot中的u-boot.bin是要烧写到板子上的,需要拷贝到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下面的,是板子起来时的u-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rootfs/boot中的u-boot.bin是要烧写到板子上的,需要拷贝到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 ...

Rita
你的意思是:

  rootfs/boot中的u-boot.bin 专门通过MFGtool软件烧录到开发板,仅限此用途?
那/ltib/410/ltib/rpm/BUILD/u-boot-2009.08/u-boot.bin  这个u-boot.bin的用途呢?
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Rita
你的意思是:

在使用Mfgtools烧录时,Mfgtools固件需要识别一些特殊的宏定义,所以需要做一个专门用于Mfgtools烧录时和u-boot。楼主可以在u-boot源码下找到的include\configs 目录下找到mx6q_sabresd_mfg.h文件。使用该文件配置时(执行make mx6q_sabresd_mfg)就会产生用于烧录的u-boot了。在《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docx》(在Mfgtools\Document\V2目录下)文档中也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Mfgtools烧录时,Mfgtools固件需要识别一些特殊的宏定义,所以需要做一个专门用于Mfgtools烧录时和 ...

谢谢 wlw234解答。

Rita 是否有补充 ?
另外:$ sudo dd if=u-boot-mx6q-sabresd.bin以及$ sudo dd if=uImage
上述两条指令的u-boot-mx6q-sabresd.bin和uImage,都是来源于./ltib 编译后的rootfs/boot路径中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wlw234解答。

Rita 是否有补充 ?

你好,关于你提到的 sudo dd if=u-boot-mx6q-sabresd.bin以及$ sudo dd if=uImage
上述两条指令的u-boot-mx6q-sabresd.bin和uImage,都是来源于./ltib 编译后的rootfs/boot路径中的。你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将u-boot.bin 改为u-boot-mx6q-sabresd.bin。

楼主: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1.  rootfs/boot中的u-boot.bin  与ltib/rpm/BUILD/u-boot-2009.08/u-boot.bin 是一致的内容,rootfs/boot中的u-boot.bin“多了些Mfgtools固件需要识别一些特殊的宏定义”(如wlw234所述)  ??

2. rootfs/boot中的u-boot.bin  的源码,也是来自于/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1.  rootfs/boot中的u-boot.bin  与ltib/rpm/BUILD/u-boot-2009.08/u-boot.bin 是一致 ...

1、wlw234提到的是mfgtool烧写时候需要的uboot,你可以查看一下他给你提到的那些文档中都有详细介绍,你一看就会明白了的。
2、我认为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