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9.3做不规则封装焊盘

楼主(2014-05-27):
 现选用TLV71325PDQNR,用PADS9.3做其封装:DQN(S-PX2SON-N4);
       如下图所示,我用COPPER画了一个shape做PAD, 可是线设得太细(0.01)填充不了--如图1

                       线设得太粗(0.15),填充后又没了角--如图2

  应如何解决?各位有不有办法?

网友A:
你这个是铜,肯定不行

楼主:
要怎么样才行啦,可以说说么?

网友B(2015-02-25):
要做的精细,就得把铜的线宽和间距设置的小一点,然后和焊盘关联一下即可,但问题是数据越小,数据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