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优势芯片大全

楼主(2014-05-27):
SEMTECH-SX1276,  SILABS-SI4463, TI-CC1125, AXSEM-AX5043,ADI-ADF7021.
     SX1276是最新一款唯一的实现了软件扩频技术,在低速率的情况下灵敏度可以高达-148dbm,突破这个产品领域的物理限制。但速率高了就失去了他原有的优势,不过这个产品还是非常给力的。
     SI4463是继SI4432之后的第二款给力产品,规格书的指标可能有些水分,但实际还有很高的指标,0.5kbps(data rate)1.875dev 10kBW 灵敏度-123.6dbm,发射功率在20db。对比4432有了一些提升,但硬件和软件的大力改动,给很多客户带来了麻烦,很多用户还是不愿意切换。
    CC1125今年TI又一款针对低速率市场的高性能RF,灵敏度在0.3kbps时,可以到-129dbm,功率略逊4463一些。
    AX5043是这些IC里面硬件体质最好的,自带FEC功能,灵敏度在0.6KBPS可以到-132dbm。功率可以最高到20db。接收电流9.6mA。比较吸引人

网友A:
请教下楼主 Si4432和si4463主要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
阴天 红树林深圳湾公园的距离测试数据及模块的基本参数:

SX1278  LORA   模块 供电3.3V 电流103mA 输出功率19.51DBM 接收灵敏度 未知      @1.2Kbps   红树林测试 3400M(3600M时掉线)

AX5043 模块 供电3.0V 电流70mA  输出功率16.41DBM 接收灵敏度-126dBm@1.2Kbps   红树林测试 3600M(还可以接收数据)

SI4463   模块  供电3.0V    电流   100mA    输出功率    19DBM  接收灵敏度-118@1.2bps   红树林测试2500m   (3000M掉线)
备注:测试使用同一组天线,红树林测试场地不是直线,有坡度和转弯影响,AX5043最终距离待测试。总体上AX5043的距离在红树林好于   SX1278 LORA的模块

楼主:
SX1278模块ROLA扩频技术最新测试,深圳宝安大道,速率9.6Kbps,  发射功率19.5dbm,一个包30个字节,环境车多商业楼较多树木多,稳定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8KM(实际测试结果,1278模块性能已经成熟,距离较远。)
SX1278 ,ROLA扩频技术硬件加PA大功率模块测试      ,深圳宝安大道,速率12.4kbps,发射功率在25dbm,一个包30个字节,环境车多商业楼多树木多,稳定传输距离4.5km(实际测试结果,1278大功率模块性能较好,距离传输较远,性能成熟不错。)
AX5043模块低功耗模块最新测试,深圳宝安大道,速率9.6kbps,发射功率13dbm,一个包30个字节,测试环境车多商业楼较多,树木多,稳定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km(实际测试结果5043的模块性能还未成熟,还有些软件还需要调试,距离一般。)

网友B(2015-01-05):
我们现在想做433M无线通讯,楼主可否对芯片进行技术支持。

网友C(2015-04-01):
楼主有没有用过AX5051,这个芯片的几种调制方式哪个稳定可靠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用过AX5051,这个芯片的几种调制方式哪个稳定可靠些啊

现在我们用在用的AX5043模块还有,低速率远距离搞穿透性是SX1278模块,基本都是GFSK模式,GFSK是高斯频移键控的简写,在调制之前先通过一个高斯低通滤波器来限制信号的频谱宽度。现在我们测比较稳定还是 GFSK的高斯跳频模式比较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用在用的AX5043模块还有,低速率远距离搞穿透性是SX1278模块,基本都是GFSK模式,GFSK是高斯频 ...

请问psk和GFSK模式哪个稳定啊,哪个匹配帧头长啊?

楼主(2015-05-20):
引用 网友C:
请问psk和GFSK模式哪个稳定啊,哪个匹配帧头长啊?

GFSK模式会更稳稳定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GFSK模式会更稳稳定些

请问楼主对AX5051或者AX8052f151这款射频芯片了解多吗,我们公司在这个上面有应用,我的联系方式15062258863,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