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能充电吗?怎么解释呢?

楼主(2014-05-27):
       一个电路,画了一个简图。要让12V的蓄电池能充放电。放电没有问题,继电器闭合就能放电。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能给电池充电吗?
       TIP32C的发射极有前端电路给的22.5V,那么我测了一下,基极有21。8V,蓄电池是12V 6AH的,也就是说集电极始终有12V左右的电压。
       要给电池充电得有13V左右的电压吧,那么这个电压从何来呢?这个电路能实现?   电池接在C极对TIP32C来说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有一个新问题,就是如果我给电池充满电接上电路,但是4.7K电阻那里就是单片机管脚,一直给低电平,会是什么结果?电池电会耗光吗

最起码要有10个人回帖我才结,讨厌的人类。

网友A:
“那么这个电压从何来呢?”
当然是从22.5V经TIP32C来。

网友B:
能充电,只要4.7K的电阻接高电平,TIP32C就会饱和导通,22.5就加到电池上了。只要调节4.7K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控制充电电流。

网友C:
图儿虽说大了点儿,倒也工整清晰
电路原理粗看还算没大错
可是,它符合电池特性吗?TIP32C烧不了吗?电池能充满吗?充满继续充吗?什么电池啊?不用放反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只要4.7K的电阻接高电平,TIP32C就会饱和导通,22.5就加到电池上了。只要调节4.7K电阻上的电压,就 ...

不会饱和,是恒流(限流)。

网友D:
TIP32C基极电流大约6.6mA,假定它放大倍数是50,那么集电极电流330mA。功耗大约3W,如果有散热器也不会很热。

网友D:
如果有控制器,当电压到达限制电压时切断,也不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儿虽说大了点儿,倒也工整清晰
电路原理粗看还算没大错
可是,它符合电池特性吗?TIP32C烧不了吗?电池能 ...

这么多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电压从何来呢?”
当然是从22.5V经TIP32C来。

必须的。  单片机电平没送出来。。。。  这行程序被我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P32C基极电流大约6.6mA,假定它放大倍数是50,那么集电极电流330mA。功耗大约3W,如果有散热器也不会很热 ...

没有散热片。  一直给高电平充电会不会充坏啊? 还有就是充满之后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儿虽说大了点儿,倒也工整清晰
电路原理粗看还算没大错
可是,它符合电池特性吗?TIP32C烧不了吗?电池能 ...

意思就是用22.5V来充,必须要加控制,电池充到一定电压后要截断三极管不充电;不然会一直充。  假如用13V来充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电压差不多大,最多是充不满。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E:
510K和100K的分压,应该是进单片机的AD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0K和100K的分压,应该是进单片机的AD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只要4.7K的电阻接高电平,TIP32C就会饱和导通,22.5就加到电池上了。只要调节4.7K电阻上的电压,就 ...

能直接加5V吗,4.7K直接接在单片机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直接加5V吗,4.7K直接接在单片机上的。

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用22.5V来充,必须要加控制,电池充到一定电压后要截断三极管不充电;不然会一直充。  假如用13V ...

数数有几个问题
最起码的:你电池充电特性了解吗?
你电路满足这些特性的要求吗?

网友F:
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开关电路

网友G:
很是佩服中国人的省钱策略。。。能用就行。。。能用多长时间,不保证哦。。。

网友H:
看原理图像是CPU控制PWM恒压充电,左边接IC脚的像是电池电压AD采集脚,右边接IC脚的是PWM充电控制脚,CPU根据采集到的电池电压AD值,自动调节PWM占空比,已保证恒压充电

网友I:
危险的电路

网友J:
这个22.5V经过二极管和三极管Uce的衰减,到了电池两端会比12V高出很多。假如到了电池上是20V,这样不会有问题么 确实是恒压充电,通过三级管4.7K电阻那边来调节充电电流。但是不同三极管的特性不一样,充电电流也不会一样。最好做一下恒流控制,这样,对于自己什么时候能充满也心里有个底。电池至于接在C嘛,这样才能输出啊。22.5V通过E,然后到C啊。电流受Ib的控制。

网友K:
充电是可以,但是充电电流怎么控制啊,电池电压无法检测,存在过冲的风险。

网友L:
TIP32工作在放大状态下,应该是恒流充电,三极管有压降,并不是22.5V直接加在电池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22.5V经过二极管和三极管Uce的衰减,到了电池两端会比12V高出很多。假如到了电池上是20V,这样不会有问 ...

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充电是可以,但是充电电流怎么控制啊,电池电压无法检测,存在过冲的风险。 ...

电池电压好检测啊,C不是接了AD采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TIP32工作在放大状态下,应该是恒流充电,三极管有压降,并不是22.5V直接加在电池两端的。 ...

压降不多,无所谓,远高于12V,充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危险的电路

指的是过冲和TIP32C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是佩服中国人的省钱策略。。。能用就行。。。能用多长时间,不保证哦。。。 ...

怎么改进?

网友M:
这个电路能充电,4.7k 电阻的控制端应该是PWM波形,控制3904的导通程度,进而控制TIP32C的通端程度。图中的M7是防止接反二极管。通过510K,与100K分压取样,计算出电池的实际电压。具体的控制策略就要根据电池的特性来做了。

网友M:
可以搭个电路验证一下。开始时,先不接电池,用个功率电阻代替。电路稳定了,再接电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指的是过冲和TIP32C发热吗?

不是,一旦单片机死机,或者出错,直接充爆电池.硬件电路上面的可靠性安全性考虑不足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好检测啊,C不是接了AD采集嘛

充电电流怎么检测啊?不需要充电管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