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高速AD采样芯片TDA8765有个地方没看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4-05-27):
①220nf的是什么电容?
②请问1:1的那个是什么器件?实际应用中用什么型号,电流互感器吗?
③待测输入input接到Vi 跟vi#接地 是否可行,跟上面的电路有何区别?
懂得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钽电容或者0805的电容都可以。那是1;1的变压器。可把信号耦合过去。至于还有一个问题楼主可以看文档仔细阅读下。这里的输入应该是用于隔离输入的。至于直接接进去也是可以。具体的看文档为准

网友B:
1、一般用瓷片电容

2、耦合变压器,实际应用中不用加这个(如果不隔离)

3、差分输入 VI- 可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或者0805的电容都可以。那是1;1的变压器。可把信号耦合过去。至于还有一个问题楼主可以看文档仔细阅 ...

3q~咋给不了分!~

网友C:
1.220nF的电容是耦合电容,一般不适合采用钽电容,因为输入信号可能已经是交流的;
2.这个变压器将单端输入的信号(对地的)转换成差分信号(对1/2VCCA),需要根据实际的带宽进行设计(选型);
3.如果将Vi-接地,而Vi直连input,也许可行,但需要注意几个问题:a.AD的动态范围(或者分辨率)可能降低了一半;b.AD输入端的直流通道必须建立;c.抗干扰能力下降;d.PCB布线难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