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r clk怎么产生

楼主(2014-05-27):
我用一个现成的模块把UART上收到的数据,变成并行的24位数据,我想把这24并行的数据输入到fifo的write data中,可是我的wr  clk怎么产生?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但好像要uart的波特率吧,根据这个定fifo的写时钟

楼主:
其实接收到spi数据后,把数据变成并行数据后,输入到fifo中,也有同样的问题,wr clk怎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