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请教tps61165中调光用的单线模式EasyScale

楼主(2014-05-27):
ps, SCALE, AD, TE, ic

在tps61165中的调光接口除了可以使用PWM调光外,还有一个单线模式EasyScale可实现32阶调光。
我想请教一下:
1、这个单线模式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IO口控制多块tps61165,通过地址选定控制那个tps61165。
2、“ The protocol consists of a device specific address byte and a data byte.
The device specific address byte is fixed to 72 hex. The data byte consists of five bits for information, two
address bits, and the RFA bit. ”
这个设备地址字节是不是固定的72 hex?数据字节中的两个地址位是干什么用的?
设备地址和后面数据寄存器中的两个地址有什么区别?

规格书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呢?

网友A:
木用过,也木看过规格书,不过既然具有单线模式,应该是可以单线上挂多个通过地址来区分。
上个规格书吧,仔细研究一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用过,也木看过规格书,不过既然具有单线模式,应该是可以单线上挂多个通过地址来区分。
上个规格书吧, ...

多谢版主,附件已传。

楼主:
自己又仔细看了下,觉得不能上挂多个芯片,感觉前面的设备地址只是为了在启用应答位时,验证用的。
后面数据寄存器里的两位地址位就不知道干嘛用的。

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B:
纬图出了个USB-EasyScale的适配器,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用过这个芯片,用的PWM调光。同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