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干扰?

楼主(2014-05-27):
各位大家好,下面两张图分别是插上仿真器和未插仿真器时,单片机的AD口的输入波形(外部还未给任何输出信号),明显可以看出未插仿真器时干扰比较严重(上图),请问这个怎么插入仿真器干扰就小很多了呢?怎么解决呢?多谢了

网友A:
我也一直被ADC的干扰问题困扰,小信号总被湮没,坐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被ADC的干扰问题困扰,小信号总被湮没,坐等高手回答

关键是插上仿真器和不插仿真器相差很大,似乎插上仿真器后消除了很多干扰

网友:
第二个图!感觉是没共地吧?
!我也没懂多少…可以找找干扰频率!

网友B:
仿真器的地-----------PC的地------------------大地
示波器的地-----------------------------------大地
----------------------------------------------------------
也许是以上原因,降低了干扰?

网友C:
电源滤波好像没做好啊...

网友D(2014-07-20):
第一个图的噪音明显具有周期性,像是有50HZ工频混入,不过看不到横坐标,很不适应这种数格子的示波器。第2个图的噪音似乎不具备周期性,但去频域看噪音的特征会更清楚

网友E(2014-08-27):
我是觉得ADC采样电路没有做好
是否要上你的ADC采样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