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2835 视频四合一的问题

楼主(2014-05-27):
现在用TW2835 做四合一的板子,只做视频四合一 ,其他功能都不做!!!配置完寄存器过后,没有视屏信号输出!!应该是寄存器没有配置完,求大神指教!!!我现在就配置了TW2835以下控制寄存器:1)选择通道 DEC_PATH(display path)和激活四个通道,2)设置图像区域,就是设置上下左右边距,3)输出控制 DAC_OUT_YX为01 !!!不知道还要设置其他什么,求做过的指导!!第一次做这个,很菜!!

网友A:
找代理商要配置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代理商要配置程序啊

就是没得代理商,别人推荐的这片子,然后我就下个PDF就开做了!!!要是代理商推荐的多好,就这么一个功能其他的又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