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电源电路

楼主(2014-05-27):
电路图见附件图

楼主:
先回复一个,NTC用来抑制浪涌电流,不解的R10 C10 和  R11 C14这算什么组合?难道滤波?R10不是一般用作熔断电阻么??求解?

网友A:
R10限流电阻,C10除噪声的

网友B:
限流,滤波

网友C:
RC滤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滤波啊

这个滤波电阻怎么计算出来的的?不能用普通电阻替代吗?

网友D:
阻值大的电阻功率不够

网友E:
NTC其实应该是自恢复保险,电阻和电解电容的组合是为了减小上电时的冲击电流,设想一下如果是1法拉的电容在没有限流的条件下充电。。。。。

楼主:
其实,那应该是个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