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网用的网线里走的是什么形式的数据?经过调制吗?

楼主(2014-05-27):
电脑上网用的网线里走的是什么形式的数据?经过调制吗?
匿名
电脑网线当中走的是调制之前和解调之后的数据。
猫的学名叫“调制/解调器”,它是负责对信号进行调制和解调用的。

网友A:
电脑上网的网线也是EIA586A或EIA586B,传输的是TCP/IP数据包,有加密但没有调制。

网友B:
先搞清概念:
所谓“调制”是指将一个频率的信号即基带信号用某种方法令另一个频率的信号即载波来表达。通常载波频率会远远高于基带频率。
再看看以太网即楼主说的“电脑网线”。以太网信号的频率和基带信号串行化以后的频率差不多,电路中也没有调制器,所以以太网信号并不是调制信号。但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以太网中传输的信号跟基带信号还是不一样的,这是“编码”的结果。有人混淆了“编解码”和“调制解调”的概念,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所以说,有线以太网中传输的是编码信号而非调制信号,ADSL以及有线宽频信号才是调制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概念:
所谓“调制”是指将一个频率的信号即基带信号用某种方法令另一个频率的信号即载波来表达。通 ...

百度说"10base-T使用两对非屏蔽双绞线......信号频率为20MHz."这信号是数字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网的网线也是EIA586A或EIA586B,传输的是TCP/IP数据包,有加密但没有调制。 ...

哦,谢谢,我先去看看EIA586A和EIA586B,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网线当中走的是调制之前和解调之后的数据。
猫的学名叫“调制/解调器”,它是负责对信号进行调制和解调 ...

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说"10base-T使用两对非屏蔽双绞线......信号频率为20MHz."这信号是数字信号吗?
...

以太网里传输的当然是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