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振动马达可以调速吗?

楼主(2014-05-27):
手机振动马达,见图片的样子,想降速使用,用PWM调速,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把正极接在PWM口就OK了。
匿名
现在 手机还没高端到这个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应该可以;
就一个磁铁吧可能

网友D:
哈哈,玩死马花样,振动马达转速一低就没有振感了,太高,结构来不及响应,也会振感不佳.按厂方推荐转速应该效果最佳.

网友E:
可以的,只要改变通过马达的电流大小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正极接在PWM口就OK了。

啥PWM口驱动那么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哈哈,玩死马花样,振动马达转速一低就没有振感了,太高,结构来不及响应,也会振感不佳.按厂方推荐转速应该效果 ...

LZ大概想给玩到共振频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