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软件问题

楼主(2014-05-27):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程序编译后只要一点“watch“窗口,立即提示”0x00414****占用内存“0x00000010"内存不能为read“,以前用软件也能打开watch窗口呀,重装软件也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也许是你系统有问题

网友B:
你PC上安装了某个软件和MPLAB冲突。

楼主:
怎么能解决呢?删了很多软件还是没有解决,谢谢!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一般重装系统
不嫌麻烦的话每删除一个软件后将软件在注册表内的信息全部删除(使用注册表清理工具可以部分清除,但清不干净,最后还得手动)主要删除一些常驻内存的程序,如输入法,杀毒软件,主板监控软件等

网友B:
最好是重新做干净的系统,然后首先安装MPLAB。